[仿真讨论] DDR T型走线阻抗管控

楼主(2015-08-17):
如图所示,某DDR主控芯片要求走T型结构,只是对M和T段有阻抗管控要求。分支B1和B2段没有阻抗管控要求,为什么,难道这两段的阻抗变化对信号质量无影响?

楼主:
我仿真验证了一下,仅改变分支后面的传输线阻抗,对信号质量确实影响不大。我甚至改变了M端的阻抗,发现对波形有一定的影响,但仅仅影响波形的形状而已。波形都是通过AC门限的,裕量较高。我也不能根据波形来判断信号质量孰优孰劣,由此我产生了个疑问,阻抗管控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的阻抗与目标阻抗相差很大的时候,依然能够得到较为理想的波形?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又要花费那么大的力气来管控阻抗。直接怎么Lay线方便怎么弄好了。

网友A:
这说明你的走线长度不足以体现反射对信号质量的影响。
你可以试试用长一点的走线阻抗未控制情况下看看在T结点位置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
我先说明下,对你的DDR的设计,都是需要做阻抗管控的,不管layout有没有要求。对于你说的阻抗管控,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是说阻抗对你没有影响,你就不去管控;也不是说你仿真下就能看到阻抗对你有什么影响,因为你仿真的看的参数也不全,另外,有没有考虑crosstalk也是一回事。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总之,不要小看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你的走线长度不足以体现反射对信号质量的影响。
你可以试试用长一点的走线阻抗未控制情况下看看在T ...

谢谢,走线长度增加,阻抗不匹配的话,信号质量会差很多

网友:
千万不要盲目相信各种材料,要有甄别的看;不是说不控制阻抗,信号就一定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