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5-08-17):
  一般RG45的变压器到主控的差分线是做多少欧姆的阻抗?还有USB的是不是做90欧姆的阻抗,DDR有3对差分线是不是做100欧姆的差分线,另外还有SPIE主控到5G芯片的差分线阻抗是不是100欧姆?麻烦大侠告知 ,谢谢?

网友:
一般情况下,Ethernet的阻抗为100ohm,USB为90ohm,DDR3为100ohm的差分,50ohm的单端。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差分都是100ohm。有说明的情况除外,比如大部分的时候PCIE的阻抗为85ohm,但是有的地方说明是需要100ohm。关键还是看平台

网友:
通常有50 60 75 85 90 100 120  器件手册有这些要求 另外客户的布线等要求也会有说明的

楼主:
谢谢 楼上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