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简单点的DC-DC 隔离 IC

楼主(2015-08-17):
求推荐简单点的 隔离DC-DC 方案,最好是集成MOS,线路简单的,12-16V  5W-6W左右的功率,

网友:
用隔离DC-DC模块  简单可靠

楼主:
隔离DC-DC模块,价格有点贵,电流还不够大,  想自己搞一个电流足够的

网友A:
低成本可以试一下在电源总输入端加派滤波   我用过一次,效果不错

网友B:
尺寸没要求的话,可以用电源模块,我用的就是隔离模块,用来做本安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没要求的话,可以用电源模块,我用的就是隔离模块,用来做本安电路的

请问你用的隔离模快是什么型号的,多少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成本可以试一下在电源总输入端加派滤波   我用过一次,效果不错

派滤波目前测试了,效果不好,所以想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隔离模快是什么型号的,多少V/A

金升阳
输入9—~36V,输出5V,具体自己到官网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