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法拉电容做RTC备用电源的电路

楼主(2015-08-17):
是这样的,产品上用了一个0.22F的法拉电容作RTC的备用电源,电路上就很简单的经过一个二极管后给法拉电容充电。结果调试的时候发现问题了...由于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后,电压差低于二极管导通电压了,电流会一下子没有了。然后马上电容放一点电后二极管又导通了,又开始有充电电压了。这样的话,法拉电容两端的电压就会一直跳变。波形就像图片上一样...

网友A:
把充电电压一起接到RTC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充电电压一起接到RTC上

这样断电后电容的电量会很快就很消耗掉啊

楼主:
发现好像是我考虑错了。。。是个个例问题,好像刚好我测试的板子有问题,其它板子就不会,误导大家了

网友B:
电压差低于二极管导通电压了,电流会一下子没有了
----只是对电容的充电电流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差低于二极管导通电压了,电流会一下子没有了
----只是对电容的充电电流变小了。

嗯嗯,是我刚好碰到块有问题的板子,然后考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