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教 ADS中 基板参数的设定

楼主(2015-08-17):
在ADS 使用过程中遇到一些基板参数设定的问题,给搞糊涂了.  求大侠指点迷津.

1. 在单面PCB这样的设定 是对的吗!???

2.单面inteRFace 下面那道黄色的是表示大地!!??,如果是双面板时 ,是不要那道黄色的吧(Cover)

3   双面PCB  没有过孔时 是这样设定的吗!!?

4   双面PCB,铜皮过孔连接时   这样设定的吗!!??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来就可以,你想仿真的叠层是什么样子就设置成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来就可以,你想仿真的叠层是什么样子就设置成什么样子

谢谢大侠

具体讲解一下吧

网友B:
1.单面板底层没有cover,cover是PEC的边界,实际是air。
2.双面板如果对于需要仿真的局部有一个完整参考,可以设为cover,没有完整参考,下port时注意设置正馈pin和负馈pin。
3.如果要仿真的局部有完整参考则要cover。没有的话,保持你这种设置
4.如果要仿真的局部有完整参考则要cover。没有的话,保持你这种设置

网友:
对这个问题同样很迷惑,有没有大神详细讲一下呀,谢谢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单面板底层没有cover,cover是PEC的边界,实际是air。
2.双面板如果对于需要仿真的局部有一个完整参考, ...

谢谢大侠指点迷津

在徐兴福的书里写道,单面板,默认有“cover”  就是 第1个问题里的 黄色那一条(cover),大侠再解释一下吧.拜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单面板底层没有cover,cover是PEC的边界,实际是air。
2.双面板如果对于需要仿真的局部有一个完整参考, ...

有没有qq之类的,加一下,探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