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信号地漂移

楼主(2015-08-17):
做了一台手持测试仪器  用手指碰触板上任何位置电源都会产生很大的抖动  把信号地接大地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如果把电路板接手持仪器的金属外壳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又或者是电路板本身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是接地问题,金属外壳接大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地问题,金属外壳接大地就可以

手持设备唉。。不可能接大地的

楼主:
现在发现是电池地漂移  没有电路板  单测电池也是一样

网友:
    找出漂移的原因才能想办法解决

网友:
    人体接触它相当于啥,有个模型的,你再看看该咋分析

网友:
    会不会是对地阻抗小引起的?

网友:
    电池地会有漂移吗,会不会是地线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