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15导入ORCAD原理图后,元件的编号和规格都不显示了!

楼主(2015-08-17):
用AD15导入orcad的DSN格式原理图后,元件的编号和规格都不显示了,是怎么回事?哪位遇到过请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批量操作可以调出来,但可能不在原来位置了,档案转换本身就可能没那么完美!可能还要你手动修改下!

楼主:
元件的编号可以找出来,但是元件的值完全消失了。在属性里是空白的!

网友:
之前有过类似的讨论,你搜索下看是否能看到。
(必要性不大时)较好的建议是不不要相互转换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