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状线之共面讨论

楼主(2015-08-18):
讨论一下,上图算不算带状线,它和通常所说的带状线有什么区别,各个方面的都可以说,讨论。

网友:
算带状线,只是宽度不一样365里有计算工具的,如图

楼主:
贴图中,中间那个是信号,线宽为w,两边是地,365中用哪个算这个阻抗,好像没有加进来.

网友A:
目测这个不应该算带状线,根据定义,其应该有两个参考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这个不应该算带状线,根据定义,其应该有两个参考平面

这个说算是共面带状线,可以查到。

网友:
好吧。其在同一平面上有两个参考。

网友B(2015-09-24):
微带线,共面波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带线,共面波导

那说的共面带状线对不对呢?

网友(2018-12-12):
不算标准的微带线,算共面波导。

网友:
其实我们在射频走线的时候,强调要用地铜皮包住射频线。
就是这种典型图形。
在工程上,为了不影响中间的射频微带线的阻抗特性,对S 要有一定的要求。 S 一般要大于3W或3H。
具体的可用HFSS软件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