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处理的区别。。。

楼主(2015-08-18):
请详解下过孔盖油、塞油、树脂塞孔、电镀填平的含义及作用好处,它们有什么区别?具体制板工艺及价格区别?设计时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谢谢!

网友A:
过孔盖油墨只是表面盖层油墨,如果孔大可能存在假性露铜的风险,过孔可能透光;
塞孔是对每个孔都有添孔的动作,塞孔后孔内气泡,不透光,抗氧化能力明显好于盖油墨;
树脂塞孔和油墨塞孔相比只是填孔的材料不一样,填的是树脂,树脂塞孔后表层电镀后是看不出有孔存在的,效果要比油墨塞孔好,价格也要贵一些
电镀填孔一般用于HDI盲孔,增大载流能力,通孔一般不用电镀填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孔盖油墨只是表面盖层油墨,如果孔大可能存在假性露铜的风险,过孔可能透光;
塞孔是对每个孔都有添孔的 ...

树脂塞孔之后是否一定会在上面镀铜,是否是同一道工序?还是可选的?
树脂塞孔后镀铜是否是所谓的vip做法?
HDI盲埋的电镀填平和树脂塞孔的镀铜是否是一样的?

网友B:
树脂塞孔之后不一定在上面镀铜 只有盘中孔才会(避免焊接问题)
hdi电镀铜和树脂塞孔的镀铜目的一样 加工时候略有不一样(用到的电镀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树脂塞孔之后不一定在上面镀铜 只有盘中孔才会(避免焊接问题)
hdi电镀铜和树脂塞孔的镀铜目的一样 加工 ...

谢谢!

网友C:
盘内孔PCB树脂塞孔生产工艺
 开料→钻孔→沉铜→电镀铜→电镀铜(加厚铜)→树脂塞孔→打磨→钻通孔→沉铜→板电→外层图形→图形电镀→蚀刻→阻焊→表面处理→成型→电测→FQC→出货
内层PCB树脂塞孔生产工艺
 开料→埋孔内层图形→AOI→压合→钻孔→沉铜→电镀铜→电镀铜(加厚铜)→树脂塞孔→打磨→内层图形→AOI→压合→钻通孔→沉铜→电镀铜→外层图形→图形电镀→蚀刻→阻焊→表面处理→成型→电测→FQC→出货
PCB通孔树脂塞孔生产工艺
开料→钻孔→沉铜→电镀铜→电镀铜(加厚铜)→树脂塞孔→打磨→外层图形→图形电镀→蚀刻→阻焊→表面处理→成型→电测→FQC→出货

网友:
尤其注意射频板,脂塞孔不易将焊盘都镀上,会对信号产生影响!一般指塞孔,孔上面不镀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盘内孔PCB树脂塞孔生产工艺
 开料→钻孔→沉铜→电镀铜→电镀铜(加厚铜)→树脂塞孔→打磨→钻通孔→沉铜 ...

请问一下是每个板厂都是这个流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是每个板厂都是这个流程吗?

生产流程一般都不会改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