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board to board 电源连接器,通流能力300A

楼主(2015-08-18):
求大神,推荐!谢谢

嚇鼠倫了!@_@!!!

网友:
2.54间距的,估计2A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这样太长了。
应该有那种铜柱,多搞几个。

网友A:
300A,直接上10毫米铜螺丝柱,

网友B:
有没有尺寸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A,直接上10毫米铜螺丝柱,

用铜螺丝柱,插拔时不太方便,所以想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尺寸要求?

最好不要超过这个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不要超过这个尺寸:

太小了,没有这种的。

楼主:
谢谢大家,那就找molex和安费诺的技术支持聊聊啦,呵呵

网友:
这么大得直接上铜排了吧

楼主:
molex推荐了一个连接器,大家看看,呵呵http://www.molex.com/molex/produ ... reme_power_products

网友:
    我认为单个负担300A的电流不靠谱,这么大电流热拔插很要命,和你使用电压有关系,3个还差不多。这种要实际多次试验决定,单看参数会搞死你。电流大了,一点都是事

网友:
    FCI Board to Board Power Connecotr

网友C:
    FCI  ERNI都有很多大电流的连接器,你去他们网站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FCI  ERNI都有很多大电流的连接器,你去他们网站找找

谢谢,已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