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输出电压浮动

楼主(2015-08-18):
如第一张图中三块锂聚合物电池并联在一起,用示波器测量正负极波形如二图
一开始电压3.7V很稳定,当用手碰触电池以后电压就变成图中后半段那样,大概是52Hz/peak to peak 1.4V
请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电池的问题吗?该如何解决,加个电感能行吗?

电池用在手持设备里,一开始触摸屏工作不正常,一碰触就复位后来发现电源全乱了
再检查发现断开屏幕,手一碰电路板,所有电源也全乱了
最后发现断开电路板,手碰一下电池输出电压就成这样了

补充一下:电池负极接大地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可是手持仪器是不可能接大地的啊~

网友A:
个别现象?好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别现象?好奇怪的问题。

两个电池组都这样

网友A:
你换种其他的电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种其他的电池,看看。

试了各种锂电池,都一样有这个问题,把我自己接地再摸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种其他的电池,看看。

额。。发现是示波器的问题  换了种手持式示波器  示波器和设备都是浮地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发现是示波器的问题  换了种手持式示波器  示波器和设备都是浮地就没这个问题了。。

刚想说这个问题,楼主你已经做了测试。但是还是有点不明白。按照道理应该是示波器接大地,会测试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想说这个问题,楼主你已经做了测试。但是还是有点不明白。按照道理应该是示波器接大地,会测试稳定。

我也没想明白。。示波器和设备都接大地或者都是浮地都没问题   示波器接大地设备不接,身体一碰就全乱了。。

网友:
那你看看你的问题,手摸板子任何地方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