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ODB,还有GBR文件,以及netlist文件。怎样才能反做成一个allegro的brd图档

楼主(2015-08-18):
有ODB,还有GBR文件,以及netlist文件。怎样才能反做成一个allegro的brd图档

网友A:
从新画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新画一块

网友:
    1、将gbr导入Allegro;
    2、根据gbr新建所有封装;
    3、导入netlist;
4、对照gbr将走线、过孔、铜箔描一遍;

实际上就是重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