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PS开关电源中功率电感的安装方式对EMI的影响

楼主(2015-08-18):
在开关电源中,为什么功率电感的绕线起始方向对EMI有这样的影响?
将功率电感的绕线起始方向靠近输入回路放置,就可以抑制EMI;如果靠近输出回路放置,就会有大量的磁场产生。

怎么去理解呢?

其實算是有趣的一個問題,找了好久才得到答案。^_^
方便提供規格書研究嗎?^_^

网友:
有些电感没有标明起始方向的怎么破?
之前的头像是MYM战队的标志。

网友(点评):
头像不如之前的威武:)

网友A:
Coilcraft Inductor Q&A

Polarity

Why don't you provide polarity markings on all of your parts?

Unlike capacitors or diodes, inductors do not have a functional polarity and work equally in either direction, so polarity is not important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end-use circuits. On rare occasions,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some inductors perform better when mounted in one particular orientation, due to interaction with nearby components or ground plane conductors. Any asymmetrical performance is very much a fun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especially board layout. For further comments on board layout see our sections on part spacing (minimum recommended inductor spacing) and shielding. For any applications in which inductor polarity is critical please contact Coilcraft.

楼主:
这篇文档其实不是规格书啦,它是一片讲解开关电源layout的文档,这张幻灯片是其中一页,讲EMI控制的

139298-power integrity for pcb designers-已读并整理.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ilcraft Inductor Q&A

Polarity

版主这里给出的答案,证明了电感的极性确实会对电感的性能有影响,谢谢版主。
但是有一点,电感的绕线起始端的安装方向对EMI是怎样影响的,能否再进一步解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这里给出的答案,证明了电感的极性确实会对电感的性能有影响,谢谢版主。
但是有一点,电感的绕线起 ...

樓主大人︰
我一直很好奇那張貼圖,因為那上面有個 "Source: TKD of America" 的字樣,所以一直希望有原稿可以研究一下,可惜您提供的講義還是沒有這段。

其實您的問題遍尋網路找不到確切的解答,但是個人有以下的理解。

從 Coilcraft 和 TDK 網站上的說明,你可以感覺到就器件供應商的觀點,電感是沒有極性的。應用上會有方向性,全是周遭環境造成的。Coilcraft 更暗示性的告訴你,他們對這種現象也感到好奇。如果有發現這種情況,也希望客戶能夠通知他們。

根據電磁學基本概念來說,繞線的方向會連帶決定磁通Magnetic Flux)的方向,電感有可能受到附近電路產生的磁通Magetic Flux)影響,而改變其特性。

另一篇技術文檔提到,電感的極性標示在業界並沒有標準。所以有沒有極性標示,對設計者並沒有太大的幫助。(該文章的觀點,忘了留存、找到再補上。)

网友:
SAGAMI 技術文檔提到,電感極性標示沒有業界標準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