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教,如何对通过板板连接器的信号进行SI仿真?

楼主(2015-08-18):
请问各位高人,通过板板连接器连接的两板间的信号线的阻抗变化如何估算或仿真?
谢谢!

网友A:
多板联合仿真,只是这样会稍微麻烦点,利用HFSS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板联合仿真,只是这样会稍微麻烦点,利用HFSS就可以

好的,谢谢。
我装一个看看。

网友B:
什么 连接器,仿真需要3D模型,材料的属性等。  测试也可以,通过测试板去嵌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 连接器,仿真需要3D模型,材料的属性等。  测试也可以,通过测试板去嵌得到。

比如一个双排针,两个板子通过双排针连接,传输线---排针---传输线,这种情况不知道如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