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怎么转PDF?

楼主(2015-08-18):
如题!最好可以把每一层一起转出来

网友:
PDF 虚拟打印

网友:
pdf factory这个虚拟打印机我觉得挺好用的。

网友:
    建议用16.5以上版本,可以直接一次性输出。
首先在Artwork中设置好光绘层

    再执行菜单命令File->Export->Pdf,选择所需输出的光绘层输出即可

网友:
    与出gerber一样的设置然后选导出,连网络属性等都可以一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