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焊盘的颜色没有了

楼主(2015-08-18):
    变成了只有线框,请问这么调回来

网友:
    是Outline形式的么?上图来看看!

网友:
    颜色设置里面看看,

网友A:
    你的pad是不是设置成Dra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ad是不是设置成Draft

就是这里设置的原因,是别人传过来的板,没有仔细去看设置,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