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为什么在layout导出来的bom表没有value?

楼主(2015-08-19):
为什么在layout导出来的bom表没有value?难道只能在原理图看到value吗?

网友A:
在ADS的layout中吗?

网友:
我的可以report出来有Value,

网友B:
最好把自己的问题描述清楚,比如用的什么软件,要做什么事情,出现了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DS的layout中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自己的问题描述清楚,比如用的什么软件,要做什么事情,出现了什么问题。。。

ads里的layout导出来的BOM没有参数值,一般情况下是怎么输进去的?这个好像和altium design等专业pcb软件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s里的layout导出来的BOM没有参数值,一般情况下是怎么输进去的?这个好像和altium design等专业pcb软件 ...

ADS只是个仿真软件,不一定具备专业设计软件的性能,而且一般我们都不这么搞,这有点非常规了;首先,专业设计软件可以导出有值的bom,如果仿真软件支持的好,将设计文件导入仿真软件时也会导入相应bom值,如果支持的不好,仿真软件中就没有bom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S只是个仿真软件,不一定具备专业设计软件的性能,而且一般我们都不这么搞,这有点非常规了;首先,专 ...

你有没有qq?可以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