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讨论指点2层板BGA铺地和电源的走线方法?

楼主(2015-08-19):
求讨论指点2层板BGA铺地和电源的走线方法?求路过的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要实物说话

网友:
    这个要实物说话 +1

楼主:
    不是吧这个谈一下双面板铺铜的经验就行了啊

网友:
    双面板,走线和器件尽量集中在top层,bot层用来铺铜

网友A:
    bot层用来铺铜,破的越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t层用来铺铜,破的越少越好

顶层BGA面电源上面可以大面积铺铜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层BGA面电源上面可以大面积铺铜皮吗

    不建议铺铜,通过VIA到bottom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