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 金手指尺寸图

楼主(2015-08-19):
    需要在PCB上做一个USB,需USB 金手指尺寸图

网友A:
    A型or B型or C性,请明确是公头还是母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型or B型or C性,请明确是公头还是母头

    A型公头

网友B:
    你找一个TYPE-A的公头的规格书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个方法。
    当然有现成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一个TYPE-A的公头的规格书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个方法。
    当然有现成的最好。

    图像换成萝卜了

网友(点评):
不是人参?

网友:
    你们连供应商都没得么? 找个供应商要个规格书 提供样品 报价~

网友A:
引用 楼主:
    A型公头

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

    谢谢哦,需要的是这个,只要金手指部分,没找到,然后用卡尺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