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布线疑问

楼主(2015-08-19):
作为一名Layout工程师,布线时常常要遵守这样的规则,例如:非DDR线不能穿DDR区,高速信号不要穿过IC等等,但是有时由于布线空间的限制,不得不穿过这些区域。应该怎么控制风险?这个也没有办法来仿真分析。求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A:
我是低手,我认为,仿真这些信号太多太复杂,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定的,DDR区线很密,如果要走线,可以走一些不敏感的线,然后离其它线远一点点。同理,IC区也是一样。自己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低手,我认为,仿真这些信号太多太复杂,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定的,DDR区线很密,如果要走线,可以走一些 ...

谢谢高手

网友:
先表明身份。我是警察,不许动。。。。

网友:
信号与信号之间,信号与器件之间都会些干扰,很多规则都是定性的,定量很难;这时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这些需要经验,也需要折衷,有些规则是不容许违背的,有些规则是可以变通的。你想知道可不可以变通,需要你自己去判断,有时候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所以,哥们,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
部分仿真还是可以参考的,例如串扰。

网友:
我只能说理论和实际是有差别的!能完全按照理论做最好,若你线真要走DDR布线区域穿,尽量走在CPU和DDR之间的布线区域,不要穿BGA,尽量把影响做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