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线并联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5-08-19):
    关于USB电路请教大家几个问题,1、USB数据线上并联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2、容值大小有什么要求?

    3、电源的滤波要和外壳地相连嘛?

网友:
    这个嘛~~~电容放这里应该是调整信号质量,EMC都有好处,此电容容值要求很小,一般10PF以下吧,具体值按调试结果放
    至于USB金属壳是否接地与产品本身有关系
    比如如果是非金属壳体的笔记本电脑,我个人认为接地
    比如说如果是金属壳体的工控机,USB与工控机金属壳与USB金属壳有接触,那么我觉得,USB 的金属壳就不要接地了。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 我记得以前超级狗好像给过我一个USB的协议,里面关于并联多大电容我记得那里面好像有的,顺便说一下,这个电容的大小还跟ESD管子的寄生电容有关,请注意一下,不然会影响速率!

网友(点评):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没,给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 我记得以前超级狗好像给过我一个USB的协议,里面关于并联多大电容我记得那里面好像有的,顺便 ...

影响这么大,,,同求资料啊。。。这是个重点

网友:
    TVS 供應商的建議

    TVS Capacitance v.s. Signal Speed.pdf

网友(点评):
这个手册怎么感觉如此熟悉 几年以前在哪里看到过你发过吧?

网友:
    標準規定值和零件供應商的建議

USB

网友:
    C82 和 C83 的作用請看這一篇!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928

网友(点评):
找了好久没找到这个帖子 被你终于挖出来了!

网友:
    連接器Connector)外殼接地,將靜電導至大地Earth GND)為最佳做法。

    有的產品沒有大地Earth GND),只好接到電源地訊號地Power GND or Signal GND)。但此種作法有時會導致觸發敏感電路,造成重置Reset)或當機Lock Up)。

    因此有人在電路板佈線PCB Layout)時,會透過一個 0 歐姆電阻接地,測試時視情況要不要將連接器Connector)外殼接地。

网友:
    这个手册怎么感觉如此熟悉 几年以前在哪里看到过你发过吧?

    不是!我發現有人把這個網站上的文章,拿到別的網站上去發!

同理!也有人把別的網站上的文章,拿到這個網站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