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做IR Drop时,brd文件转Spd失败

楼主(2015-08-19):
最近接到一个板子,要使用Power DC做IR Drop,但是在转Spd过程中报错。找了几个同事帮忙转,都没有成功,各位大神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brd文件有78M左右)

网友A:
到处ASC码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处ASC码再试试。

谢谢回复,但是不明白,ASC码是什么,怎么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处ASC码再试试。

导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不明白,ASC码是什么,怎么导

file--export- *.asc文件,SPD导入选择pads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版本?我做过一个brd约112M的和一个152M的,转换不存在问题;你的软件版本和电脑配置可能会是你转换失败的原因

网友:
用gerber文件试一试。shark以为你使用的是PADS。

网友:
要用spdlinks转,不要直接用powerSI或者powerDC打开brd。
allegro转spd不会有任何问题,正如其广告:无缝连接。

网友:
将brd降成16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