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天线请教

楼主(2015-08-19):
    2.4G的PCB天线,是不是只要满足1/4波长,形状没有要求?

网友A:
    波长是一个方面,功率也很重要。形状倒没有特别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长是一个方面,功率也很重要。形状倒没有特别的要求

    现在有个板要做PCB天线,但空间有点小,所以想把那种蛇形天线压窄一点,又怕影响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板要做PCB天线,但空间有点小,所以想把那种蛇形天线压窄一点,又怕影响性能

    这个你还是仿真看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