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启动奇怪问题(9V以下能启动,10V以上无法启动)

楼主(2015-08-20):
    故障现象:
    1、当输入电压大于10V以后,给模块上电,TPS5430无法启动。但是掉电的时候,TPS5430启动了一瞬间,LED指示灯亮了以后慢慢熄灭。
    2、当输入电压小于10V(9V),给模块上电,TPS5430能够正常启动,正常启动以后,输入电压往上调至32V,均在启动状态,带负载也没有问题。
    3、在第2种情况中:当输入电压小于10V(9V),模块输出的电压6.44V正常,反馈引脚电压1.221V正常。当输入电压高于10V,模块的输出电压偏高,设置的6.5V,实际输出达到了7.3V左右,反馈引脚电压1.37V左右。
    4、在第1种情况中:输入电压大于10V时,上电无法启动,掉电瞬间启动,然后立即上电,模块又能启动了。

    原理图和PCB图分别如下所示:

网友A:
    从图中看,ENA最大7V,规格书建议float.layout挺好的,我比价喜欢这个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看,ENA最大7V,规格书建议float.layout挺好的,我比价喜欢这个风格。

感谢Fallen版主大人,的确是这个问题,去掉那个电阻就可以了

    昨天折腾了一天,终于解决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B:
EN 直接连接VIN 就可以的

    小于的话 是不能启动的  要不你把电阻串联起来
是使能电压最大不能大于7V  就没什么问题

    反对!: 5.0
    灰太郎被吐槽了!^_^
    反对!: 5
    纯粹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 直接连接VIN 就可以的
    一般的EN 使能电压要大于规格值
    小于的话 是不能启动的  要不你把电阻串联起 ...

    那奇怪了,我EN悬空了才正常。

    现在输入电压在很宽范围内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奇怪了,我EN悬空了才正常。

    现在输入电压在很宽范围内都正常了。

EN脚可以外接电压控制芯片开关, 接1.3V以上芯片启动,0.5V以下芯片不工作。 或者悬空,芯片也工作,因为芯片内部有电流源上拉到Vin,
    所以悬空时EN脚电压是大于1.3V的

    规格书内提到 EN(max) 不能大于7V

所以在设计时 一般此PIN脚悬空
    工作正常
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 直接连接VIN 就可以的

小于的话 是不能启动的  要不你把电阻串联起来

    哈哈   是啊   问题我回答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