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自动光圈电路上的问题

楼主(2015-08-20):
    如图中电路,运放端电路及三极管电路如何分析,光圈电机的CONT-和CONT+又是怎么个东东??
    求解析!!!!

网友A:
    以前有人跟我说,让我把4558分开成两个运放画,我不以为然。今天有点感触了,楼主这样画确实很难让人看懂。

    的确

网友:
    Q7做线性稳压的功能,Q9和前面的DAC做为参考电压。

网友:
    我没看错吧第二级放大100多倍

网友:
    最好把完整的电路都贴上来

楼主(2015-09-24):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人跟我说,让我把4558分开成两个运放画,我不以为然。今天有点感触了,楼主这样画确实很难让人看懂。 ...

    呵呵,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