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指示灯后面下拉电阻大小

楼主(2015-08-20):
不同的电源,有一个指示灯,后面下拉电阻阻值怎么设计的

楼主:
12v电源是3k电阻,5v电源就是1k电阻

网友A:
LED 一般是计算电流大小的    一般电流不要超过20mA---30mA 这样的话
LED不会烧坏

电流太大  容易烧坏LED  太小亮度不够

网友:
你设定电流,I,比如I=5mA,所以不同电压的串联电阻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 一般是计算电流大小的    一般电流不要超过20mA---30mA 这样的话
LED不会烧坏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