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硅晶圆片上制造的裸芯片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5-08-20):
各位大神,有人知道一个硅晶圆片上制造的裸芯片的计算公式吗?或者是相关的文档解释,本人菜鸟,急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不知道啥意思,以前网站在有个网站上有个晶圆尺寸选择,然后输入设计芯片长宽,还有晶圆坏点数,最后出来一张晶圆能做几个芯片,报废多少

楼主:
现在还能找到这个网址吗?谢谢哈

网友:
应该还是7,8前的事情了,晶圆图片坏点数量多是图片直观显示。那个网站早就忘记了。我现在给你找到了一个网址可以在线计算 http://www.isine.com/DieYieldCalculato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