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用sigxplorer仿内阻问题

楼主(2015-08-20):
想仿真驱动端内阻,搭出拓扑后软件提示一定要有个接收端,如图

用HYPERLYNX就没问题,可以很快的仿出来,如下图

SQ里是我哪里没设对吗?还是说SQ不能像HYPERLYNX那样没有接收端就仿不了?

现在论坛怎么发不了图片呢?

网友:
是的,没有接受端就仿不了,因为SQ的探头必须加在buffer model上。

网友:
需要加一个probe

网友:
不同的软件设置也不同,需要的控件也不一定一样,缺什么补什么吧

楼主:
谢谢,SQ的探头是不能随意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