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原理图中的value值传递到pcb中?

楼主(2015-08-20):
5金币
在建cell的时候加了一个property text的标示,property name就叫做value,怎样做才能把原理图中part的value直接关联到cell上的这个text?这样方便在pcb中直接显示出器件的value。

网友A:
symbol里的value肯定都是有的,主要还是在CELL里添加一个属性值VALUE,EE795菜单 EDIT-PLACE-PROPERTY TEXT
出来的默认就是VALUE,如果不是,就在属性里改为Value,再正常同步打包就能将value值传递进PCB了

网友:
在建symbol 的时候添加value,更新网标之后即可在pcb中看到va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bol里的value肯定都是有的,主要还是在CELL里添加一个属性值VALUE,EE795菜单 EDIT-PLACE-PROPERTY TEXT ...

目前是沿用别人的库,并且还用了dxdatabook,数据源里面没有value这个属性,都是Capacitance、Resistance这样不统一的属性,设置后一直到弄不进去,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沿用别人的库,并且还用了dxdatabook,数据源里面没有value这个属性,都是Capacitance、Resistance ...

你用了DXDATABOOK的话,估计修改,因为你说没有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