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和pp的选择

楼主(2015-08-20):
如果做多层板(8层以上),是如何决定用多个core加pp的压合方式,还是用一个core加多个pp的压合方式的?

网友A:
core -pp-core       pp-core-pp       两种方法排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e -pp-core       pp-core-pp       两种方法排下去

两种方法排下去?不是很明白,能稍微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方法排下去?不是很明白,能稍微详细点吗?

core 基本上是上下都有铜的,接着PP,再是core, PP的作用是把两个core压合在一起。    第二种,如果一开始是PP,那么表层需要去买铜皮压合在一起,PP后面就是core,然后再PP排下去。   一般叠层对称比较好。你自己想想吧,这里面的学问很多。

网友B:
一般的产品还是以PP+CORE+PP比较多,PTFE的材料以core+pp+core为主。仅供参考,具体要看您的供应商的制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产品还是以PP+CORE+PP比较多,PTFE的材料以core+pp+core为主。仅供参考,具体要看您的供应商的制程

就是只有一个core 然后+pp+铜箔再加pp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只有一个core 然后+pp+铜箔再加pp这样?

如果是4层板可以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4层板可以这样做

多层为啥不行?

网友B:
只是说刚才那种不行,应该是CU+PP+CORE+PP+CORE+........这样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说刚才那种不行,应该是CU+PP+CORE+PP+CORE+........这样下去

一般算叠层的时候是从中间开始往两边还是从上往下?
或者说做板的时候

网友C:
叠层涉及的东西比较多 涉及到板材规格 类型 PP类型 特殊制程 多方面东东 有空可以详细给大家说下 下面以8层为例简单给大家看下 其它层实际上一样的
PP+CORE+PP 就是下面这种形式 (core+pp+core 就是1-2 3-4 5-6 7-8是芯板 芯板之间是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叠层涉及的东西比较多 涉及到板材规格 类型 PP类型 特殊制程 多方面东东 有空可以详细给大家说下 下面以8层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算叠层的时候是从中间开始往两边还是从上往下?
或者说做板的时候

这个不一定,万一你要控制某一层的阻抗了。不过一般是从中间算的.

网友:
学写了,看来pcb工艺也是块硬骨头啊。也是有很多讲究的。

网友:
有时候为了满足阻抗还要添加假层呢。。。。

网友(2015-12-23):
    这个不错,多谢了

网友(2018-01-31):
引用 网友C:
    叠层涉及的东西比较多 涉及到板材规格 类型 PP类型 特殊制程 多方面东东 有空可以详细给大家说下 下面以8层 ...

谢谢版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