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的pp厚度

楼主(2015-08-20):
不同类型的pp厚度是固定的吗?
比如1080的厚度是一个固定的值2.7正负0.4,还是板厂可以通过在不同条件下控制压合后的厚度来控制总板厚?
我用pola计算的时候pp厚的的值该怎么填?是填2.7还是按照板厂计算后的结果来填还是我填个固定的值?
如果按照板厂计算后的值填,我就没办法在给板厂做板之前大致算出阻抗了?

网友A:
按你的算吧,压合后厚度会变的,有流胶影响, 大致的阻抗是差不多的,工厂会根据经验和去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算吧,压合后厚度会变的,有流胶影响, 大致的阻抗是差不多的,工厂会根据经验和去调整。

那像图中箭头所指的两个地方一般该怎么选择?

网友A:
我看不到图片,你按2.7吧,你再告诉工厂你的是压合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到图片,你按2.7吧,你再告诉工厂你的是压合前的。

传不了图片,就是polar上面一排横着的和相对应的左边一列竖着的模块,该怎么选?

网友A:
左边是什么 线就选 什么 ,主要是微带和带状两种, 单端和差分,右边按参数填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什么 线就选 什么 ,主要是微带和带状两种, 单端和差分,右边按参数填就行了,

方便加个qq吗?我好多不明白

网友:
论坛中有polar计算方法 搜索下

网友:
加我QQ吧 360817052  一般是给出那些需控制阻抗就行了,板厂一般都会按此执行的。你只需算一个大概的就行了,PP厚度也是个范围值。

网友:
这个是要考虑残铜率的。

网友(2016-02-29):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