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PDDR2的PCB设计部分问题

楼主(2015-08-20):
Hello,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准备做一个要用到LPDDR2(32位)的项目,在看资料时有一部分不明白的地方,特来请教。
          有关于等长,等距,和线束分组的问题。我在看DDR3资料上面说要进行分组,将DQ0-7,DQM,DQS,CLK分一个组,然后依次将32位分成四组,那么是不是LPDDR2的设计思路也是如此。还有看的一些资料上说所分的组必须在一个层上,如果要换层也必须都换层,是不是一定要这样。
          那么小弟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是,如果按照这个分组来说,等长等距又应该怎么处理。我所了解到的等长一般都是数据线等长,没听说过这种分组还需要等长的。并且在等距上面所了解到的信息是DQS,DQM和CLK以及CLKn需要差分等距,这些应该怎么理解。还有就是地址线需要特殊处理么?我以前都是做一个等长就好。
          还望有明白的大神能指点一二,帮小弟开开窍。谢谢了。

网友A:
不要死记硬背,理解了工作原理,就很容易了。找个规范大概过下工作过程,就容易了。
控制器操作memory,分了地址,时钟,控制,命令,这些信号是用来决定将来的数据是读写,怎么读写,读写哪里的问题,这几个都是参考CLK的,而且都是单沿触发,时钟是400M,信号也同步。那就对这些信号和时钟的时序,也就是建立/保持时间有要求,就涉及到等长了。
数据和上面的是分开的,决定了上面的东西后,就有了读/写(控制器到MEM还是MEM到控制器)的数据,D0-D7,DQM参考DQS,并且为双沿触发,时钟是400,这边就是800。

这样就容易了撒,地址命令控制参考CLK,那么这些需要等长,就是保证采样的正确性了,这些速率相对数据低,加上拓扑原因,不必须同层。但要保证间距(串扰)和阻抗。起码1600以下要求没那么高。
数据同样的,每组DATA有自己的DQM和DQS,那么DATA和DQM就要保证和其采样时钟DQS间的时序即简单理解为等长。但因为DATA是DDR,速率在那摆着,所以建议同组同层,而且,这个同组同层,因为同组DATA的8个是可以互换的,做到也很简单。还有就是,速率高了,如果不同层,每层过孔长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不计算过孔,你不同层没法做到等长,尤其是在1600M以上的时候很关键。

直观简单的说下,没到位,也不是非常准确,理解了找个规范看下。一劳永逸,不用可以去记了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死记硬背,理解了工作原理,就很容易了。找个规范大概过下工作过程,就容易了。
控制器操作memory,分 ...

非常感谢,我好想明白了一些东西,我先去找个规范看看。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网友:
    LDDR2的话要求没那么高,毕竟速率相对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死记硬背,理解了工作原理,就很容易了。找个规范大概过下工作过程,就容易了。
    控制器操作memory,分 ...

顶kevin大神
最近花的一款ddr3,16位数据。分成三组,DATA0-7,DQS0,DQM0.
    DATA8-15,DQS1,DQM1.
    CLK,ADDR,CONTROL.
DATA组内20mil,ADDR组200mil
最好clk偏长

网友(2015-09-22):
    不错,感谢大神级回答,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