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画的原理图怎么转成orcad原理图

楼主(2015-08-20):
请教AD画的原理图怎么转成orcad原理图,或者AD网表如何导入allegro PCB。
最好能提供成功的方案,感谢

网友:
之前有过类似的讨论,你搜索下看是否能看到。
(必要性不大时)较好的建议是不不要相互转换格式...

网表导入网上或操作通常问题不是很大(基本操作,不会时多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