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2000 powersi 之比较

楼主(2015-08-20):
这俩一个时域,一个频域,功能好像也差不多,那么实际应用中,应该怎样按照项目情况进行取舍呢?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Speed2000适合时域分析,简单讲就是加上模型,看信号波形,主要是电压时间的关系,当然也可以用来做EMI分析;Power SI适合提取S参数,这是频域分析,也可以用来做电源仿真

网友:
另外,原来的sigrity公司太过于贪心,软件的设计很乱;speed2000和Power SI其实有部分功能是重合的,比如都可以看阻抗,看耦合关系等

网友:
也不能這樣說, Time domain 和 Frequency domain 兩者都有格強處和缺點 .
或者應該說剛好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