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更新原理图时,怎么把之前设置的一些classes和room规则保留

楼主(2015-08-21):
AD10更新原理图时,怎么把之前设置的一些classes和room规则保留,在更新的过程中出现的几个窗口,好像都没有看到提示勾选
classes之类的选项啊?

网友A:
    在更新是 有一个提示改变的窗口,我一般是在里面把建好的勾去掉

    lq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更新是 有一个提示改变的窗口,我一般是在里面把建好的勾去掉

    能否截个图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B:
    不去掉勾选你设置的规则就会被删除

    lq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去掉勾选你设置的规则就会被删除

    谢谢,知道在哪里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