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Power DC做IR Drop时,设置Sink电流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5-08-21):
用Power DC做IR Drop时,设置Sink电流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电流值对结果有什么影响?

网友:
Sink 其实就是用电端,不知道哪位前辈说用电端是sink,就一直这样用下来啦。直接关乎你产品是否能设计成功

网友:
sink从电源拉电流,sink模拟的是系统正常工作时芯片的用电情况,也正是因为这个电流,才会有你这的IR Drop

网友:
实际上IRDrop可以简单等效成一个电压源(VRM)一个电阻(PCB上的电源,地),和一个电流源(sink)的串联。
电流源拉载电流,在电阻上产生压降,电压源的电压减去压降后就得到sink两端的电压,也就是仿真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