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AD铺铜问题

楼主(2015-08-21):
      大家有没有觉得AD铺铜非常不好用。挖铜、割铜、不好操作,甚至还没有merge铜皮。。我分别用了 AD summer 09、AD 14.3 、AD 15.0 ,发现都不太好用?
     请路过的大侠,说说是怎么用AD 来铺铜的?

网友(点评):
因为AD 的Grid 设置1mil 2.5mil 5mil 等等比较自由,还配合捕捉功能的开与关切换,画一个外形复杂的多边形(铺铜轮廓)非常简单,故你要放弃pads brd 等操作的习惯

网友:
表示用得很顺手。

楼主:
@ hq5714:     ad中铺铜,我发现没有合并铜皮这个功能,需要另外画一块同一网络 的铜皮,而且还得有连接的via?
    是这样吗?

网友:
和Allegro里面操作是不一样的!只有挖空,没有Merge的,AD里面不需要那样做!

网友:
习惯问题吧,我也不太习惯哈

网友(2016-10-18):
我感觉ad铺铜就是最后铺整块用的,连线时基本不铺铜。要是很多电源的板子,一小块一小块的铺铜修改,ad能把人搞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