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通讯共模电感位置

楼主(2015-08-21):
为对策EMC,USB信号线上需要串共模电感,一般串在源端还是靠近端子终端比较好??

网友:
    usb通信时双向的吧,谁有实验表明到底在哪一端好呢

网友A:
USB common choke 需要放靠近USB connector,
由PCB往cable的干擾會被common choke濾掉,這樣USB cable上的干擾會比較小,
而由cable 過來的干擾也能在靠近connector端就被濾掉,不會進到PCB內部

网友(2015-12-22):
引用 网友A:
USB common choke 需要放靠近USB connector,
由PCB往cable的干擾會被common choke濾掉,這樣USB cable上的 ...

学习了。

网友:
common choke 是一EMC元件, 放在 connector 处是正确的,
作用是防止PCB 内的辐射跑出去, 同时外部的干扰引进来。

网友(2016-02-01):
    在ESD管后面上COMMON CHOKE?

网友(2016-04-11):
    Host --> trace --> COMM --> ESD --> USB CONN

网友(2018-04-23):
    我看有的设计是串27R电阻的 在插座或者插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