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热风焊盘flash文件设置问题,手工填写flash参数是否可行?

楼主(2015-08-21):
    5金币
         请教各位,如下图所示,在制作热风焊盘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我是使用allegro制作好flash文件然后选择使用的。而在这张图片中,我导出一个别人的brd中的一个封装,打开其焊盘,发现是选择形状然后填写宽和高,flash一栏中也有一个纯数字的名称,但是在目录中找不到该文件,并且不能够使用该封装,提示是不能载入这个这个焊盘的flash。我的问题是,
    1.这种直接选择形状,填写参数制作flash可行吗,焊盘宽度,连接线宽这些参数是多少?
2.如果不是正常的操作流程,那么为什么可以自行选择形状呢,或者说这种方式正确使用方法是什么?
    3.由于该封装是从brd文件中导出的,所以可以认为封装能够正常放置使用,而在我的实验中,并不能够放置,提示不能找到flash文件,目录中也确实没有。
      希望各位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1,可行,但不建议;
2,因为flash是为了防止热量过快散出去以致焊接不牢靠的,如果你想全连,那就可以自选形状,然后填参数即可;和falsh的区别就是flash是花焊盘连接,而填数字在负片里面是全连的。
    3,正常可以导出flash的,如果不能,可能是你导出时候没有勾选flash sym,也可能是软件版本有问题,尝试换版本或者打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行,但不建议;
2,因为flash是为了防止热量过快散出去以致焊接不牢靠的,如果你想全连,那就可以自 ...

          感谢解答     1.综合1,2你的意思是:如果直接选形状,填写参数就会是焊盘全连接,那么如果是全连接的话,还用得着设置这个热风焊盘吗,直接选择null和这种设置有区别吗?
         2.第3问,导出设置确认勾选,使用166  S046补丁;在导出的pad中可以看到是自行选择形状填写参数的,可以认为这种设置方式是不会产生flash文件的,但在该文件中能够看到flash名称,不能导出相应文件名的flash文件,而原作者却能够正常放置,不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1,null就是没有,但是没有这个flash负片就死翘翘了,有了全连的flash虽然不能起防止散热过快的作用,但起码不会短路,该连的连不该连的就不连。没有你就整板短路,因我用整片,有些焊盘没做热风焊盘,如果切换负片就有DRC,有flash就不会有短路DRC,即使你是个全连的。用负片,重点不是FLASH,而苏负片软件处理起来快,流畅,不会卡。
    2,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只是很早之前导出过几次,都是有flash的,现在焊盘都是自己做,没做过flash,正片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ull就是没有,但是没有这个flash负片就死翘翘了,有了全连的flash虽然不能起防止散热过快的作用,但起 ...

    嗯,谢谢,我正片试了下,貌似在正片下不做flash,可以通过设置成为各种非直接连接的;是不是只有在负片下做flash才有意义,在正片下可以不用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正片试了下,貌似在正片下不做flash,可以通过设置成为各种非直接连接的;是不是只有在负片 ...

是的,后面thermal 和anti pad都是只在负片里面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