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滴对阻抗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5-08-21):
请教各位大师们,PCB如果加了泪滴对需要做阻抗匹配的线是否会有影响,如收音,GPS等,之前都会对这些线取消泪滴处理,板厂的建议是最好加泪滴,特请教各位大师们,期待回复……

网友:
泪滴一般都是焊盘,孔处,由于有反焊盘,所以没有参考,或者减小阻抗突变,加泪滴过度是一个常用的方法。

网友:
没有影响,如果不是高密度的板不会影响出线可以加泪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