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好的规则突然没有了,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21):
    我用的事pads 9.5 的版本,中文的; 在画pcb的时候,突然发现设置好的差分等长规则突然没有了,还有本来设置好的层的颜色有的变成黑色了?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没遇到过丢规则的情况。
    不过颜色和规则都可以从备份文件中搞回来。

网友A:
    我丢过颜色。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误操作,显示颜色突然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丢过颜色。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误操作,显示颜色突然换了

我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误操作什么了,设置好的差分等长规则突然就全没有了,而且class里面的分组也没有了!

网友:
    有没有ECO过

网友:
    是不是重新Net in了,那样有可能会丢掉原来已经设置好的差分线呢~

网友:
    丢颜色遇到过,丢规则没遇到

网友:
    我遇到过规则设置后再修改就无效的  也许有人会说开始设置好规则后就不必再修改...:lol:lol

网友:
    可能是你原理图导入PCB的时候,把原理图的rule也给倒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