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培训心得

楼主(2015-08-21):
    射频板材一般选用N4000-13 ,性价比高;射频板子布局:一字行布局  L行布局,尽量不要Z行  U型 交叉布局;PI型衰减器 空间受限时,放到电阻下用细线连接,细线的阻抗比较高。射频线走外层,通常不打孔,禁止跨分割,禁止RF信号走线上伸出多余的线头;频率较高的射频微带线可以不涂绿油,焊盘留4mil绿油带,中低频单微带线建议涂绿油, 绿油的介电常数不稳定;敷铜到射频线的间距要2W,边缘平整   地孔间距波长小于λ/20;屏蔽罩漏铜宽带不小0.8mm  ,器件焊盘应里屏蔽罩边缘1-2mm,信号离屏蔽罩至少0.5mm ,走线屏蔽罩要留槽,屏蔽罩每隔150mil打孔,屏蔽罩尽量尺寸要一致,节省模具成本;有散热器可漏铜,有绿油散热不好;渐变线防止线宽突变造成发射,设置Route->Gloss->arameters->Fillet and tapered trace(其他暂时不选)->Tapered traces ->Desired angle :30   Route->Gloss->Add Trapered Trace  OK;学习了模块复用;感谢杜老师!期待下期

网友:
    说的很到位,楼主听的真是认真!在后面真的没怎么听清

网友:
    争做VIP,抢占最佳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