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Entry HDL出网表时,位号如何保持不变。

楼主(2015-08-22):
Design Entry HDL出网表时,位号如何保持不变,就是如果我增加几个额外的小器件,但是原来的器件位号不要修改!orcad 的annotate时有选项的,但是HDL不知道怎么操作,有大神显灵吗?多谢多谢啊!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了,你们都不告诉我!!!都是坏人!

楼主:
我自己试了下,export physical原来的器件位号不变,但是如果我想从如U1,R1从新排序,怎么操作啊,求大神指教呀!!!

网友:
保持位号不变:请点选如图第一个即可;若想变位号,点选最后一个(repackage)。

楼主:
恩,感谢高手指点,EDA确实是个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