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电路板设计系列-----如何选择PCB的板材?

楼主(2015-08-22):
对于一名硬件工程师来说,在开发一个项目之前,就应该想到未来PCB设计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板材。那么,PCB板材的选择又和哪些因素有关呢?这个话题还是请大神们各抒己见,给我们这些菜鸟普及一下吧!!!

网友A:
楼上很有道理,但是太奢侈了

用厚紙板會便宜一些!>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很有道理,但是太奢侈了

FR4只能算普通吧

网友B:
    普通 FR4 走起,
频段高 有查分走线,阻抗控制什么的有  RO4350B (当时公司做10G SFP 之类 用的这种) 当然 价格更贵了.

    讚!羅傑斯板材。^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 FR4 走起,
频段高 有查分走线,阻抗控制什么的有  RO4350B (当时公司做10G SFP 之类 用的这种) 当 ...

10G SFP还不需要 RO4350B ,  FR4 短距传输 10G以内应用基本都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