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arc是否可以转成via

楼主(2015-08-22):
AD中arc是否可以转成via
在ad中有很多arc(arc是import dxf导入的),怎么转成via呢? 盘转via不行哦,因为它还是arc

网友A:
DXF档中会有那么多过孔么?如果真是那样可以批量搜索下Arc个数,再放入相同数量的过孔,再批量修改为arc的坐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F档中会有那么多过孔么?如果真是那样可以批量搜索下Arc个数,再放入相同数量的过孔,再批量修改为arc的 ...

这样不是一个个手动放置了? 怎么可以批量将过孔坐标更改为arc坐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不是一个个手动放置了? 怎么可以批量将过孔坐标更改为arc坐标?

学学AD的批量操作吧!如果不会是一大损失!会的话这问题几秒钟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学AD的批量操作吧!如果不会是一大损失!会的话这问题几秒钟就搞定了!

ad批量操作会呀 没有批量更改坐标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批量操作会呀 没有批量更改坐标的吧?

Shift+F12  用PCB List,可以贴表格数据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F12  用PCB List,可以贴表格数据进去的!

这个倒没有试过 看了下 应该可以 这个方法有一定局限 如果要求via=arc直径(所有arc不是相同的直径)  就没有办法批量操作了 只能选中才能批量更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没有试过 看了下 应该可以 这个方法有一定局限 如果要求via=arc直径(所有arc不是相同的直径)  就 ...

PCB List的数据是可以与EXCEL互相粘贴的,坐标会批量修改了,孔大小不一样也能批量修改么!还是没有学到精髓,触类旁通,思考下!AD的批量修改功能是其它软件望其项背的,如果没有学到就有点遗憾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批量修改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List的数据是可以与EXCEL互相粘贴的,坐标会批量修改了,孔大小不一样也能批量修改么!还是没有学到精 ...

的确没有精通这个方法
搞得用另外个思路解决了(ad内置的Delphiscript Scripts  循环所有arc 得到坐标和直径 然后放置过孔)

楼主:
完成的script部分代码 自动按arc坐标和直径加过孔

网友(2020-06-22):
遇到类似的问题,
请问完整的script代码,可否上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