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P-36055 报错,找不到问题在哪里。急求帮助。

楼主(2015-08-22):
Checking Power Pin Visibility
#1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msd6a801-10a-sch(20120319)\.
#2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msd6a801-10a-sch(20120319)\.
#3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msd6a801-10a-sch(20120319)\.
#4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msd6a801-10a-sch(20120319)\.
#5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msd6a801-10a-sch(20120319)\.
#6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msd6a801-10a-sch(20120319)\.
#7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msd6a801-10a-sch(20120319)\.
#8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msd6a801-10a-sch(20120319)\.

求大神帮忙解决。谢谢啦

网友A(2020-09-02):
Checking Power Pin Visibility
#1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w800(mp)-v1.0p0.3-(070119)\.
#2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w800(mp)-v1.0p0.3-(070119)\.
#3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w800(mp)-v1.0p0.3-(070119)\.
非法字符,将Dsign Cache内元件库保存中存在中文字符

必须保证元件库存储位置为中文路径;

批量选中,右键选择Replace Cache操作即可。

网友:
    中文符号,标点,检查封装名

网友(2021-03-24):
引用 网友A:
Checking Power Pin Visibility
#1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w800(mp)-v1.0p0.3-(070 ...

    图片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