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allegro中bottom层元件坐标怎么镜像?

楼主(2015-08-22):
    allegro中导出的元件坐标,SMT的人说他们的机器没有坐标镜像的功能,T只能导入TOP层的坐标,bottom层的元件导不了。现在他们要求我再导出一份BOTTOM层元件镜像之后的坐标给他。
    在allegro中我用那个Flipdesign功能,pcb的视图是镜像过来了,但是导出了的坐标还是和之前一样,请问有没有办法导出bottom层元件镜像后的坐标呢?

网友A:
    看图操作
    祝你工作学习快乐

网友B:
    楼主要Bottom层元件镜像后的坐标,这也太业余了吧!用过AutoCAD么?镜像总要选个坐标吧,以哪个点儿镜像呢?是上下镜像还是左右镜像?还是关于板子中心上下镜像左右镜像?这个总要结合你的拼板方式镜像吧!谁知道你是怎么拼板的呢!再说了如果你把这些镜像后的坐标都出了还要SMT工艺工程师干嘛啊!

网友C:
    这不逗比么,怎么可能呢。虽然说要整个这个skill也很简单,但是没必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操作
    祝你工作学习快乐

    我也是这么导出来的,然后他就说mirror显示yes的他的贴片机识别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Bottom层元件镜像后的坐标,这也太业余了吧!用过AutoCAD么?镜像总要选个坐标吧,以哪个点儿镜像呢 ...

我也有问过他,他说不管怎么镜像,x或者y都可以,也不用拼板后的,只要单板就可以。我也觉得坑爹,我后来导出到protel然后选择整板按y,镜像之后导出坐标给他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他说他们的雅马哈的机器导入坐标没有镜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逗比么,怎么可能呢。虽然说要整个这个skill也很简单,但是没必要啊。

我也觉得很逗比啊,但是领导要在那个厂贴片,做手下的只能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问过他,他说不管怎么镜像,x或者y都可以,也不用拼板后的,只要单板就可以。我也觉得坑爹,我后来 ...

用得了那么麻烦么?坐标档用Excel 公式批量修改下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2018-05-30):
    我也碰到这样的逗比,挺无奈的,  人家就是要把原点放左边,只能导两个座标文件, 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左边,然后把bottom  导出的座标 -号编辑一下,挺扯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