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和CHGND连接问题?

楼主(2015-08-22):
    图中的GND和CHGND之间通过一个电阻和电容并联连接起什么左右。
    看到别的电路图有的只用一个电容还用的是用0欧的电阻。
请教大神,这样有什么区别嘛?

网友:
    单点连接的作用,2KV显然有防静电的作用。

    对
    那也就是这几种都是单点接地,只是2KV的电容和其他的区别是有防静电的功能

网友:
    我记得 上次 好像有人提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同样不明白啊,求解释

网友:
    这个电容明显是Y电容嘛

网友:
    单点接地是两个点没有电势差。
    你这个明显是隔离,但是怕有静电没地方放,加个高压小电容,最后又怕小电容上有静电存储,加个电阻放电。

网友(点评):
确定嘛,看到很多网卡变压器都使用这样设计 ,

网友:
    使用过类似方案,不过是用的双向TVS管与1000pF/2KV电容并联,主要是为了实现工作地与其它地的隔离、保护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是单板的GND和机壳地隔离,用0欧姆电阻的应该是板内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隔离,0欧姆电阻在高频信号时相当于一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