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llegro的疑问

楼主(2015-08-23):
阿杜老师:

   您好!请您和路过的大神回复下我的疑问:
1、Design Entry CIS和orcad Capture CIS画原理图有什么区别?我在教程看到大多用OrCAD Capture CIS,但是也有看到用前者,不知道有啥区别?

2、用OrCAD Capture CIS+allegro设计原理图和画PCB的流程是?

3、初学这个软件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方便更好地掌握这个软件?

网友:
1.第一个软件是cadence自带的,我们叫hdl,一般有公司用的,比如行业中的通信公司,用起来不太好上手,尤其是做封装,但是管理起来比较好,不容易呗人随便该封装。第二软件是收购的,比较好用,可以改动比较大。

2.第二个问题就是先画原理图,再导入PCB,layout和别的软件一样流程

3.听杜老师的公益讲座

网友A:
    1、推荐用第二个软件,功能强大,易于上手,应用广泛;
2、学堂第三期课程有设计原理图的流程,第四期课程有设计PCB的流程。
    3、多向前辈请教,多到学堂学习,多参加论坛培训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推荐用第二个软件,功能强大,易于上手,应用广泛;
    2、学堂第三期课程有设计原理图的流程,第四期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