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谐振器的辐射问题

楼主(2015-08-23):
主板放桌面上,主板上的贴片谐振器在桌面上方和桌面下方都有辐射磁场,有什么办法可以保留桌面上方的磁场而隔离或者消除桌面下方的磁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罩???

单纯的屏蔽罩对低频的磁场没有效果。特别是近场范围内的磁场辐射。
在罩上贴点磁导材料,例如吸波纸之内的东西是应该可行。

网友(2016-12-13):
自己也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8-02-08):
这个思路可以考虑,在屏蔽罩上加点吸波材料

网友:
罩上贴点磁导材料,例如吸波纸之内的东西是应该可行